65MG的质量不好 or 我的人品有问题?

楼主(2009-04-06):
买了3个65mg,放了几个月没用。最近装新机,调试时发现一个跳舵;过了几小时,发现另外一个只能单向转。
很郁闷;
拆开,发现跳舵得那个,是因为电位器两个焊点被焊在一起了,焊开后就ok了。
单向转的那个怀疑是驱动桥坏了一边,找不到原装的三极管,用两个8550和8050代替。结果还是单向转;无语了,放弃,等有空再搞它。

网友:
貌似65质量 已经不行了啊……

网友A:
东西不好用, 是质量问题;   明知质量有问题还继续买来用, 就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65的质量也有所下降   我的65同步性不是很好   但这么大的问题没有出过

不过话说回来 65是高档舵机    但也不是顶级舵机

如果大米很充足 JR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惜他们的太贵

网友:
贵的也不好吗

网友:
选JR的哪个舵机?

网友:
便宜能用的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好用, 是质量问题;   明知质量有问题还继续买来用, 就是人品问题了..........

65mg的质量现在的确实不行,我这里的用的只有很短寿命。

网友:
LZ也太被了,3个坏了2个

网友:
我6个65 坏了3个

2个烧电机  一个扫齿

现在用202MG  6个  也坏了2个了 郁闷

不过  202 厂家保修  我的修好了  哎

真不知道用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