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你得把我气死.

楼主(2009-04-06):
昨天炸了.
  损失到是不大.浆 主轴 尾轴  头罩.
  现在正在拆.
  尾浆中联内六角螺丝拆不下来.    6把1.5的螺丝刀都扳成圆头了. ***真的想骂人了.你这是胶水上多了还是上得太紧了.
这让我怎么换尾轴   . 真气人.现在都还没想到办法.先上来发个帖泄愤.

网友:
亚拓做出来是只能够炸的,不能拆,哈哈~~~~~

网友:
这要不是YT的机器,还不知道被多少人骂死

网友:
螺丝胶带原因 加热到180度左右肯定就能拆零
拧的太紧的话比较麻烦 如果1.5mm太细的话 找个1/16“的英制螺丝刀试试

网友:
工具不好,我一直用车用的AE螺丝胶,非常好,不会发硬,只会让螺丝间很涉

网友:
别急 换个合适的工具看看

网友:
LZ的太细了,所以不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蚊子拍死算了!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使用好工具,或者大一号工具磨小。英制工具磨小。

楼主:
我都拿火机烤了的  还是取不下来.
而且那颗内六角螺丝比1.5的螺丝刀大了那么一点点.  质量太差了。昨天的炸机也是因为把尾驱动的铝齿轮飞掉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炸了.
  损失到是不大.浆 主轴 尾轴  头罩.
  现在正在拆.
  尾浆中联内六角螺丝拆不下来.    6把1.5的螺丝刀都扳成圆头了. ***真的想骂人了.你这是胶水上多了还是上得太紧了.
这让我怎么换尾轴   . 真气人. ...

消消气,YT的机器设计是给飞3D的,不加热,确实很难拆出来!
如果新手很容易拆出来,飞3D确实很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