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 XTR 模拟器插入时错误!

楼主(2009-04-07):
REFLEX XTR
模拟器
USB线插入时错误!玩很长时间了,一直挺好~~今天上午还玩的好好的,晚上把USB线插入时,电脑提示:跟电脑连接的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WINDOWS无法识别!我晕!我都没动它啊~~杂回事啊·~重复多次,并且重装REFLEX XTR多次,无效!望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A:
你换个口插入试一下 ,另外就是把驱动删除后再识别一次!我也出现过,换了USB口后就好了,可能是电压不够的事!

楼主:
感谢LS的兄弟!我试了试,把XTR重装多次,把电脑的所有USB接口都换着试了,还是不行!我晕,咋回事啊?难道是加密狗坏了???可我也没动啊~~哎!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