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9内存条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朋友从香港买回一个FF9的内存条(正牌的),用于扩展FF9控的飞机存储量,请问此物改如何设置?

网友A:
不用设置,插进去扩展口模型数目自动增加,拔走就减少到原来的数字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控FF9原来也装过,是根山寨版的,插入后,好像要怎么按键的,具体因为时间长了,忘了。

网友B:
要格式化一下.屏幕上会有提醒的.

网友A:
别说,真可能有这一步
不过好像不用自己特地去菜单里找,自动就会出来
这个内存我也自己山寨过

楼主:
我朋友在香港400元买的,已试了很多次,还是没能搞定,咳。。。。。。 希望高手们能详细指点,拜托了。

网友C:
就直接插上就好啦。。如果未格式化会提示格式化。。反插就进入高级菜单,设置控的高级项目,例如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所以正反插都不会烧卡和控。。没理由你是原装那么难搞啊。我以前用过山寨版的,有种在AP版本上能用在HP上面反而不行。能把卡数据拷贝到机上机上的数据反而拷贝不到卡上,而且选不了卡上的数据。怪怪的。。后来换了那款可存100多架数据的兼容卡。可以正常使用。。   报告完毕

楼主:
我朋友那卡,插入后,控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有没有插上?
另, FF9 除了进MODEL的菜单能看到多了几架飞机外,开机屏幕无变化.
FF9 SUPER 在开机屏幕上能看到 P&c (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