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16飞起来了,放出基本参数,希望老鸟们帮忙解答下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4-07):
硬件配置
天地飞 8通 控制器
ASSAN X8R9L接收机
EK 0508舵机*3
银燕8G舵机*1 尾舵机
尾桨已经换成450的尾桨,从天地航模那儿买来的
0704陀螺仪
花牌 15C 1000毫安时电池
马达 EK-0004 3100KV,9T
中特威力 30A电调,
油门曲线:36,53,61.9,66,75.3,92.5
螺距曲线:   -2,0,3,5,7,9
此配置适用于塑料版本 016,016无刷马达,9T齿轮,15C 1000毫安时电池!

这个配置本人验证是绝对  飞的起来的配置,现在还在不断调试

本人一个人住,没法拍视频 ,请大家谅解,但是 我也不会 胡说八道的

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

1.陀螺仪的混控度问题:是否需要 设置陀螺仪混控,混控度大致是多少,我也不清楚,需要继续调试。

2.我现在450的尾桨,貌似推力过大,引起一点机身震动,这个问题,比较头大,也许改换回016尾桨,因为EK-0004的动力本来就笑,我用的还是 9T齿轮 ,
也需不需要那么大推力

顺便跟黑哥说一句,016如果用大马力的013马达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上450的尾桨,这样可以增加1-2度螺距,飞的可以 更顺畅些也许,这个只是我的预想,我没法试验

我希望知道的问题是,是否需要打开陀螺仪混控功能?
2.4G接收天线改怎么排列?我的是两根的,一根天线一根接地。。。。。。可以延长,不知道怎么弄,大家谁用过这个接受的帮帮我。谢谢大家了
大家帮帮我呀!

网友:
我試过換了新控的那一陣子總是鎖不了尾~一開鎖尾總是狂轉,不開鎖尾反而很定,真是很摸不着头~后來想了想原來是開了混控,關了便鎖得很好。但關了混如果不用鎖尾尾巴要常常調。可能有別的方法两者兼得的我不知道吧~ 。 植樹兄,想問問如果用450尾槳后尾巴抖,那為何不換回016尾槳,非要折騰一番不可~~

网友:
技术文章帮顶!
你怎么上了 016? 没上 026 啊
另外 016 无刷应该是 005无刷比较合适吧? 004 会不会小了点?
长时间飞下来马达热吗?

网友:
9T齿轮转速可能过低,锁不住尾,最好用大于11T的齿轮,
用016尾桨配合合适的油门曲线是可以锁尾的,
450尾桨比原装尾桨大,容易打到地面,造成桨叶损伤。
陀螺仪混控我在6EX上没有开,这个好像是用在没有陀螺仪的飞机上的,有陀螺仪的话不用设置。
没用过银燕的舵机,用辉盛的9g看看,力量大一些。

楼主:
我现在发现尾巴调一下应该能锁住

但是 混控好像抑制了我 左右旋的操作

研究中 。

网友A:
热烈  庆祝楼主飞机上天。是北京的吗 ?找个饭店吃一顿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烈  庆祝楼主飞机上天。是北京的吗 ?找个饭店吃一顿啊  哈哈

我上海的,吃一顿那不够飞机票钱啊、

还有有没有 就是谁知道陀螺仪混控度怎么调整啊?

我要说的是016无刷作为动力的,9T齿轮只够飞个小航线

网友:
好 ,继续努力吧,我也飞过016,也折腾过,建议换个动力大点的电机,11T陀螺仪也换好点的,KDS800 ,0704B或则...,

网友B:
上海的呀,
什么时候把016拿出来一起飞,
很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的呀,
什么时候把016拿出来一起飞,
很看好你哦

让我 把机器弄服帖,

你住哪儿的?

楼主:
过几天我住我老婆家 ,你就能来找我飞了

虹梅路,虹桥路

网友C:
原配的都换了一半多。这个0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配的都换了一半多。这个016

我这个是山寨016
我买的时候买的空机 260块大洋

网友:
期待 016 的下一代。。。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