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的6通道免晶体二次变频接收机的疑惑

楼主(2009-04-07):
上周买了一个日冠的6通道免晶体二次变频接收机,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扫频,锁定频率,挺好的,刚开始觉得。

每个通道都是试一下,结果发现4通道没有任何反应,难不成是陀螺仪坏了?连续换了2个陀螺仪,均无反应。

难道是没有插好?于是带电操作,拔下插上,哦,行了。

看来是没有插好。。。。。。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不放心,断电,重新开机,又是没有反应,陀螺仪的LED狂闪,咦,信号又没有?!!!

带电拔下、插上,又好了。

不知道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控里尾舵中点是不是在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控里尾舵中点是不是在零上

哦,但是其他的带晶体的接收机没有这个问题,疑惑中。。。。。

网友:
你接舵机试试  看 正常不

楼主:
舵机接上的,依然不正常

网友B:
这个接收机上电反应有延迟,估计陀螺仪收不到信号报错了。
先给接收机上电,再插陀螺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上电反应有延迟,估计陀螺仪收不到信号报错了。
先给接收机上电,再插陀螺应该就好了。

你这个应该是正解,我的现象的确如此

网友C:
总不能每次飞行都要插拔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不能每次飞行都要插拔陀螺仪吧

搞不好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