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123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07):
继续请教A123的问题:我的slash马上到了在考虑
电池
问题,打算使用A123,但是3S的123电压充足的话是10.8V电调的最高电压是9.6V,电池电压好像高了一点点,不知道电调会烧吗?如果我在电池上串一个整流二极管的话是否可以?不知道谁能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电调会不会烧难说,不过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就肯定不行。如果坚持上3S A123的话,一是可以试试,二是换电调。

楼主:
一个整流二极管的压降为0.7V,10.8-0.7=10.1这样电压高了0.5V估计电调不会烧(应该不会把电压设计的这么准)。至于使用,锂电池本来就是单向输出电流的,所以不影响电流的输出,只是中间存在0.7V的压降,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