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7C在按住PRESS旋钮的情况下开机出来的是什么界面啊?

楼主(2009-04-07):
听说2.4G的控可以关闭高频发射玩模拟器,我也试了一下,在按住“press”旋钮开机时的确会出现不同的界面,就是屏幕上出现了pd.n的字样,控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并一直响下去。。。。。再按一下旋钮就回到正常的界面了。

那位知道这是什么界面吗?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呵呵,我用的也是FF7,不过不是2.4G版的,帮不上忙。
不过帮顶。

楼主:
晕.....这么多人都没试过吗........

网友(2010-01-09):
刚刚我也试了一下,有这个现象! 不过好像没啥用啊,按其它按钮后就没了!

顺便请教一下各位,Futaba T7C的混控怎么设置啊?  我在安装1台固定翼,遇到这个问题,望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啊!

网友A:
Futaba T7C 混控的这个问题搞定了,这台固定翼终于可以飞起来了! 哈哈!  没想到Futaba T7C的功能还真不少,现在才知道Futaba T7C还有个高级设置!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A:
Futaba T7C 混控的这个问题搞定了,这台固定翼终于可以飞起来了! 哈哈!  没想到Futaba T7C的功能还真不少 ...

你好,我有一台T7C,很久没用过了,现在不知道如何更改飞机种类,目前是直机模式,如何改为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