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杭州下沙飞行,电池起火

楼主(2009-04-07):
时间:4月5日 15时许
地点:杭州 下沙飞场
经过:正在调试飞机,突然看到一辆SUV的后备箱内,冒出浓烟。过了大概10秒钟。大火熊熊。后被扑灭。心有余悸。
使用设备:-
电池:-
损失:3S电池组两组、充电器外壳变形(还能用)

网友:
哇靠,说说怎么回事??最近都是炸充电器和烧电池!

网友:
车没事吧

网友:
是否短路了!

网友:
充电不能在车里或引擎附近进行,危险性太大
国外早有人因此整车烧毁

网友:
引以为鉴

网友:
都是电池着火,充电器还好

网友:
什么牌子的?公布一下吧,以后注意点

网友:
跟我的充电器一样

网友:
这么恐怖。。。

网友:
怎么又起火了

网友:
下次一定得带上我呀,,,,

网友:
平衡线过热,溶化,导致电池短路,着火
充电器还能用,正常,就是外壳遭殃了,还好车车没烧起来,下面可就是油箱呀~~~怕怕~~~~

网友:
难道用平衡口2端串充的?用的多少A的电流呀?
看电池的连接图也不像呀

网友:
 太吓人了

网友:
用平衡充插头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还是不大于1A为秒,否则。。。嘿嘿!!

网友:
 车没事就好~

网友:
给那些说平衡线8A充电没事的人当头一棒。用平衡线超过1A充电是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网友:
平衡线2-3A充电属于正常 超过5A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4月5日 15时许
地点:杭州 下沙飞场
经过:正在调试飞机,突然看到一辆SUV的后备箱内,冒出浓烟。过了大概10秒钟。大火熊熊。后被扑灭。心有余悸。
使用设备:-
电池:-
损失:3S电池组两组、充电器外壳变 ...

請問你的(電池有多大mah)?

网友:
好危啊,还好有人在。
1、2安培的充电电流是没有问题的,LZ能否给出当时的充电配置,让大家也引以为戒啊。

网友:
大电流串充改平衡的后果。。。。。出了事怪不到充电器和电池的头上,怪只怪不按规矩出牌。

网友:
好象是通过转接板省去插串充电流线了

网友:
转接板看来是要不得。

网友:
现在的电池厂家太扣。几根平衡充的小细线都不舍得做成蛙胶的

网友:
平衡线用的是什么规格的  一般1.5a是上线 要不你就换更粗的硅胶线 有米买哪么好的充电器 不如多买几组电了

网友:
引以为戒,以后坚决不在引擎内充电了!呵呵

网友:
我经常看到有人还打开引擎盖,把充电器放到电池旁边充,那更是定时ZD呀~~~~

网友:
小心为好,电池还是太危险了。
我的电池平衡线在2A电流时已经有点热了(分压平衡冲)

网友:
好恐怖....
看来还是NIMH的安全一点
LIPO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弄个安全袋装着充电可能好点吧

网友:
那天真是吓死人阿

网友:
600不敢上是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