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 钻孔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想在14mm厚的铝板上钻个直径16mm的通孔,然后再从两边把它扩成直径19mm,深6mm的孔,中间是2mm厚的隔档。目的是在两边放两个19mm的轴承,然后通过轴用螺丝对夹固定。问题是19mm的孔好像只有麻花钻能办到,但孔底不是平面的。请问用什么样的刀具能加工这样的平底孔呀。非要定制特殊的刀具吗?加工数量180个,使用BF20铣床主轴MT2.      新手请多  谢谢

网友:
扩孔钻...
圆鼻端铣刀...
这里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288&extra=page%3D2

网友:
用沉孔钻就可以搞定!

网友:
1.5毫米的台阶麻花钻问题不大

楼主:
谢 谢各位      锋利数控 你 的店里有19mm的沉孔钻头吗 ?

网友:
 兄的  像你要两面放轴承  你最好的办法是镗 一是同心  二是公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铣刀,和薄板钻

网友A:
这个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解决

因为铝比较软!!

我在看木工的 开空器的时候 想应该也可以用在铝的上边

就是做连接的 孔钻的只有一半的那个工具

网友:
轴承从一边放进去不行么,用卡黄卡轴承外圈,两边用钻打孔很难保证同轴度.一边放也最好是镗孔.用钻打孔如何控制配合公差呢?
或者用车床车一个轴承座,再用螺丝固定在板上.

网友:
首先,钻孔精度无法保证;其次,双面钻同轴度无法保证。

同意楼上的钻通孔再镗孔,然后用F边轴承和卡环。

网友:
把19MM麻花钻头的刃角磨成平面的,即118度的刃角把它给磨平了,反正加工铝工件,用麻花钻改制成的两刃铣刀镗360个孔能对付。一个19MM的麻花钻钻4.5MM孔后,换一个自己磨麻花钻再铣一刀就行。两面加工时要对准同轴度有点难度。

另一种方法是:改一样工件结构,改成像硬盘磁头摆臂的结构。那东西我拆过N个。
钻19mm大通孔,两个轴承间用垫圈。垫圈用外径19mm内径16mm厚2mm,厚度留一点正公差,装上后两边一加力,铝制工件变形后正好卡住铝板。这样工件的同轴度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解决

因为铝比较软!!

我在看木工的 开空器的时候 想应该也可以用在铝的上边

就是做连接的 孔钻的只有一半的那个工具

不行,今天我钻孔,想用雕刻机配上木工开孔器钻,怎么摆弄就是没办法钻下去,,只好算了.

楼主:
谢谢  真是人多力量大呀,我也考虑过同心度的问题,就像旱冰鞋的轮子,不加紧吧咣当,加紧吧轴承不润。决定还是钻通孔比较好。对于膛刀不太了解,是不是通过调节刀头的角度可以改变镗孔直径的大小啊,那中间的凹槽又该怎样做呢?没办法放卡簧。对于paulweng的另一种方法很感兴趣,中间的垫片是不是要用铝的呀?

网友:
呵呵,铝是软金属,受力后容易变形,第二种方法是个变通方法,就是要把垫片给压得变形后卡住通孔。原理和装修房子用的膨胀螺丝一样都是受力变形后卡紧。
硬质金属不能用,呵呵,放一个陶瓷垫圈进去就是卡碎了也不会产生变形  ,再说放一个铁的要用多大力才能把它压得变形?可能螺纹拧坏了还没卡住。真要这样的话还不如加一个侧顶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