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请高手指导下!
我的电调插上电源后怎么没有"达达声了"!油门推上不会转!点调上的灯也会亮!
DRAGON 60A 无刷定速调速器   没做修改  飞越500
FF10C 配套的14接受机

DRAGON 60A 无刷定速调速器

DRAGON 60A 无刷定速调速器

网友:
你问问题别人没法回答喔!

1。什么电调? 你做了什么设置修改? 不同的品牌电调上电时区别很大。
2。什么电池?最好把飞机型号也说下。
3。什么控和接受机?

只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后,别人才可能帮助你,

网友:
确实,把情况介绍清楚才好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AGON 60A 无刷定速调速器   没做修改  飞越500
FF10C 配套的14接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GON 60A 无刷定速调速器   没做修改  飞越500
FF10C 配套的14接受机

我也买过DRAGON 60A,用了一次就坏了(和你情况一样,没声了),我永不买这款牌子的任何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用什么牌子的电调啊?
什么牌子的电调性价比较高啊?
什么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