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10CG好象不能飞模拟器!

楼主(2009-04-07):
怎么设置都没有用.插上线倒能自动开机,就是显示 2.4G ERROR.好象有问题!也没有找到能调到PPM模式的方法.大家的怎样

网友A:
把高频头拔掉就是了

网友B:
10CG是死的高频头,不能拨掉

网友C:
关闭高频头

楼主:
不行
买10CG的注意了...

网友D:
据说2.4G的控要调到教练模式就可以玩模拟器了

网友E:
你調去飛機毛式試試吧..........不是直機毛色

网友F:
可以用的~~~你先关机,然后按着菜单的确认键,就会出现三行英文,你选择第一行就行了~~~~然后再重新开机~~就搞定了~~

网友G:
飞xtr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H:
老板,看说明书啦,
futaba出的遥控器,不会没有ppm设定的,模拟器,都工作在ppm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