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123充电器

楼主(2009-04-07):
现在A123电池非常流行,为了使用这种低价优质电池,利用手头配件制作了一台4S平衡充,专门为A123电池充电,充电电流1A。

图1、2:制作好的平衡充裸体。使用了独立的四套电路,构成平衡充电模式。另外专门多加装了一组电源,为散热风扇和电源指示灯供电。

图3、4:自己组装4S 的A123电池组,使用50W电烙铁,整个过程要细心,焊接时间要短,千万不要短路。这电池好重,4S重量达到了314克。

图5、6:充电过程中。

图7:其中一组电池已完成充电,充电指示灯熄灭。

图8:充完电后,取下电池,立即测量刚充完电时的电池电压,显示为3.6V。

缺点:发热量有点大,看来再加个大风扇降温比较好。

网友:
哪有充电板卖啊?

网友:
这样的贴子要做来几个,LZ要是制作过程都发上来的话,就好了

网友:
不错,就是充电电流小了点!

网友:
师傅贴子帮顶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电路图上来分享,或发给我的邮箱 xindeli332@sohu.com     多谢

网友:
楼主发个原理图上来分享  造福模友  先谢了

楼主:
就是用MM332G的充电IC制作的,重新改变取样电阻的数值,把截止电压调到3。6V就行。另外,还需要换装功率MOS管,再用细铜线制作几个低阻值的电阻,使充电电流为1A。

网友A:
风扇方向装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方向装错啦

风扇的方向没有装错!这个方向是向壳内吹风的,在壳的另一面开了许多小孔,这样风扇可以把壳体内的热风通过小孔吹走,同时带入外面的冷风。这样的方向比抽风的形式散热效率要更高一些。

网友:
帮忙给做个?我手里有个5A的电源。

楼主:
为了构成平衡充,必须使用独立的电源,用一个5A电源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的方向没有装错!这个方向是向壳内吹风的,在壳的另一面开了许多小孔,这样风扇可以把壳体内的热风通过小孔吹走,同时带入外面的冷风。这样的方向比抽风的形式散热效率要更高一些。

如果盒子密封,对流孔开得好的话,抽风绝对比吹风的散热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