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问题求教

楼主(2009-04-07):
陀螺仪KDS800,接电后红灯一直闪,不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仅飞过几十次悬停)谢谢!

网友:
检查通道4信号

检查通道4信号

网友:
检查白色线插件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等有时间上机试试,希望陀螺不是挂了

楼主:
昨晚把白线剪掉一节又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看来是陀螺里边的问题了,哪位知道该咋办哩?!看着它红灯闪烁。。。。就是不干活。。。
木法了:funk:

网友A:
在什么地方购买的?加我QQ35004213,我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地方购买的?加我QQ35004213,我来处理。

版主你好:我没有QQ(办公室不让用)刚才让他人QQ加你了,注明KDS800和126P。不知版主是否有空?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