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很严重的偏尾

楼主(2009-04-07):
005向右边偏尾是怎么回事呢,舵打到顶也没用还是偏,微调也到顶了。请问有哪位大虾能解决这个问题,帮帮忙

楼主:
而且油门加的越大偏的就越厉害

网友:
 你的尾马达需要清理了

清理不了的话就换一个

楼主:
??尾马达?,怎么个清理法

网友:
打开马达盖子,转子和碳刷接触的部分 ,碳刷已经磨成弧形,接触部分已经覆盖了碳层,影响通电。
影响转速

楼主:
打开马达盖子?但我看这个马达盖盖不好下啊!!!

网友:
  想省事的话直接换尾 马达

楼主:
还有就是这款机机没升力怎么处理,植树大哥

网友:
没升力?~马达要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款机机没升力怎么处理,植树大哥

我不是 植树,我是 山寨版本的植树

拔掉主尾马达, 推油门,看看大桨螺距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可能是马达坏了

晕,你的大桨也是 装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 植树,我是 山寨版本的植树

拔掉主尾马达, 推油门,看看大桨螺距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可能是马达坏了

晕,你的大桨也是 装反的!!!!

山寨的“植树”出息啦啊!
能看出桨反装了!想当初,你不是也是这样使桨的吗?居然还让你飞起来了……

网友:
 雀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植树”出息啦啊!
能看出桨反装了!想当初,你不是也是这样使桨的吗?居然还让你飞起来了……

 那时候 不懂么~~~

这个~~~硬着头皮这么飞,还搞坏一个马达
 都是 学费啊

网友:
哈哈

原来这样是反的.YES
犯过错以后就会记得了.是好的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