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报道——科乐科四合一改无刷lama最新进展

楼主(2009-04-07):
由于上次用esky的lama四合一改无刷不太成功,学习后,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不用独立陀螺的方式来改,科乐科的lama5四合一到手后,马上装上,试机!!对此抱很大希望!结果刚试机时,不断调试始终没达到理想状态,效果并没得esky的好,陀螺效应的灵敏度更高!esky的调的适度位置,在起飞阶段和柔和起飞状态都还行,一但突加油门和突收油门,那就不得了,一顿乱转,像无头苍蝇,打操作杆修正都很难!技术不好的还可能坠机!!回到正题,科乐科的四合一经过反复调试始终在起飞阶段抖个不停,根本调不好,心灰意冷!无意中把飞机拿在手里突加油门后,然后再放在地上起飞,乖乖,收到意外的效果,从加油门起飞,到突然加油门,飞机不抖了,陀螺锁的很好,没有甩尾的现象,把无刷转换的档位开到最大,结果效果也还好,动力很强,(无刷转换不开最高档位动力和有刷的差不多),还发现装上机壳效果更好,达到前后平衡,使陀螺没那么敏感,比不装壳效果要好,!
经过反复试机调试,最终发现,用科乐科的四合一改无刷的问题所在:
a:在起飞前一定要将飞机拿手上先用控推油门推最大先“热身”最高速,再起飞,才能达到理想状态!不然你别想飞好!
b:电池飞到电量不太足的时候(其实我感觉电量还可以),大概飞到5分钟后有锁不住尾的情况,但用杆修正还是可以的!有人说有刷的飞到电量不足也会出现琐不住尾的情况,我可以客观的说,有刷的那种锁不住尾绝对是轻微的,很容易调整的,绝对没无刷的严重!!
c:科乐科的陀螺效应我感觉是比较敏感的,我在飞机上绑了载重物,左右都平衡的,但飞机陀螺不平衡,左右“纽屁股”纽个不停,其实动力足够强,就是剧烈的左右摆尾!如果不管它左右剧烈的摆也可以飞,就是飞的很难看啊,以为飞机在跳舞抽风!
d:改后发现舵机的反应灵敏度没esky的好,稍微慢点,感觉舵量也没esky的大!感觉而已!!!
经过这次的改造,觉得还能接受,没预想的好!如果要给超控性能打分只能打75分!总的来说不想再继续改了,收手了!至少改后飞行效率提高了,不像有刷那样问题多多!

楼主:
 居然这么快就加精华了,看样子我写的很准确啊 !!

网友A:
嘿嘿 虽然楼主骂过我,还说过我"纯属吹嘘!!!",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回答你所描述的问题.为的是给想改拉码无刷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1: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调有没有事先做过一致的参数设置,也就是说在装上JJ前,先用一个4通或6通的接收机对2个电调做一次相同的参数设置,最好也要设置一下油门行程,你所描述的"a:在起飞前一定要将飞机拿手上先用控推油门推最大先“热身”最高速,再起飞,才能达到理想状态!不然你别想飞好!" 很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好2个电调参数和油门行程一致的原因,
2:科乐科的4和1接收机应该是竖直放,标签的字是正的,2个可调旋钮,上面那个是调上下浆差速的,下面那个是调陀螺感度的,需要很耐心细致调试才能达到比较满意的状态
3:拉码无刷和原来的有刷飞起来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起飞阶段,在调试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起飞阶段应该先小油门,等到上下浆都可是转的时候再继续加大油门,可以飞的不比有刷的差

网友:
昨天烧了一只1818……否则今天004四合一版的无刷lama就可以诞生了……

昨天推着油门试机,只听“滋”的一声,一缕青烟从1818顶上直冒而出,紧接着一股焦味窜入鼻中,收油,拔电,摸电机烫手,再启动失败,拆之,定子里面一组线圈发黑 看来又要等菠萝回来商量了……

网友B:
再回答一下LZ帖子里面wangjm51老先生没说清楚的几个问题:
1、LAMA 低速抖是因为桨还没有甩直,不平衡导致,LZ说的“打到最高速再低速就好飞了”,我的理解是高速下把桨甩正打直,自然飞机平衡了,就不抖了。
2、LAMA 装壳后稳多了,这个是事实,一般LAMA不装壳都会有个共振点,装了壳后可以避开共振点,但跟平衡没关系,更跟陀螺的敏感度没关系!
3、LZ说的陀螺敏感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任何一架飞机到手后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只有说明你运气好或者就是出厂RTF组装时调好了,一旦有更换配件,直接又要重新调整的,LZ这个属于感度过高,把陀螺断电后把感度一点一点调小就OK,什么挂重物什么的跟陀螺完全没有关系!
4、舵机什么的参数也可能是在LZ加重了飞机重量后在飞行状态中得到的吧,把前面几项调整好,配重去掉,再测下看看,谢谢,什么问题都应该放在统一的条件下比较才有得比。
个人浅见,欢迎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嘿嘿 虽然楼主骂过我,还说过我"纯属吹嘘!!!",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回答你所描述的问题.为的是给想改拉码无刷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1: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调有没有事先做过一致的参数设置,也就是说在装上JJ前,先 ...

请教前辈,你说要先设置一下电调!!! 能说的具体些吗?怎么进行设置操作?  我用的是2个新西达的10A 电调 、V4的原装控和原装的4合1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你说要先设置一下电调!!! 能说的具体些吗?怎么进行设置操作?  我用的是2个新西达的10A 电调 、V4的原装控和原装的4合1  。  谢谢

我来回答一下吧,XXD默认设置飞1818可以了,需要做的就是调整油门行程
具体方法:
1、电调直接接在接收油门通道,接好电机
2、开控,油门微调置中,把油门打到最大,
3、电调上电,大概两秒后(就是第一个自检音放完)打到最小,听到两下响(用2S电),再一下长响后就设置完了,两个电调都要设置一下比较好,表述不怎么清楚,可以再搜索下老贴
如有不对,欢迎鸡蛋番茄,砖别太准,谢谢

网友:
7楼朋友回答的对
补充:
各个牌子的电调设置都是不一样的,提示音也不会都一样,需要根据它的说明书操作
油门行程设置对拉码这样的JJ改了无刷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须做的,否则就是加油门一个浆转一个浆不转,也没办法通过4合1调出一致性,  油门行程设置只能用标准的4通或6通接收机,用4合1是不行的,除非拆开4合1,用它里面的接收机,但是科乐科的4合1是一体的,是拆不开的
科乐科的4合1上的陀螺感度调试不是楼主想的那么简单,它往往就是在一个点上是最好的效果,稍动一点就过去了,我最早改的海豚拉码无刷开始就没调出来,都怀疑科乐科的4合1不能用,后来经过二三天的不断摸索才搞明白调出来,楼主现在的水平能调到75%的满意度已经不错了,没调到90分以上的效果,只能说明你的功夫还不到家,呵呵!

网友:
纠正7楼的一个问题:
2、开控,油门微调置中,把油门打到最大.    应该是:油门微调最小(在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回答一下LZ帖子里面wangjm51老先生没说清楚的几个问题:
1、LAMA 低速抖是因为桨还没有甩直,不平衡导致,LZ说的“打到最高速再低速就好飞了”,我的理解是高速下把桨甩正打直,自然飞机平衡了,就不抖了。
2、L ...

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绝对不是浆没甩正打直的原因,大家都可以说老鸟了,不会放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说的不装壳都会有个共振点这个我也不能接受,确实是陀螺乱的原因造成!!或者像wangjm51所说电调需要设置!!!这个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虽然楼主骂过我,还说过我"纯属吹嘘!!!",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回答你所描述的问题.为的是给想改拉码无刷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1: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调有没有事先做过一致的参数设置,也就是说在装上JJ前,先 ...

还要请教下wangjm51,你说科乐科的有2个可调旋钮,以前也听你说过,你用的是科了科v4,可我这次买的是lamav5的四合一!是黄色贴纸的,只有一个可调旋钮,就一个而已!所以我拿到手都觉得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请问wangjm51,,你说的电调设置,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我用的是xxd的10a的,四合一是竖直放置的!!!

网友A:
我早就说过,我用的是科乐科的LAMA-IV四合一,最早的一个上面有3个可调旋钮,后来一个是2个可调旋钮,你买的只有一个可调旋钮我没用过,不能瞎说,免得误导. 电调的设置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各个牌子的电调设置是不一样的,但是油门行程的设置方法度是一样的,具体的你可以根据你电调的牌子上网找说明书.好盈的电调里面有7项可设置,这里是说不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说过,我用的是科乐科的LAMA-IV四合一,最早的一个上面有3个可调旋钮,后来一个是2个可调旋钮,你买的只有一个可调旋钮我没用过,不能瞎说,免得误导. 电调的设置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各个牌子的电调设置是不一样的 ...

借别人的图,我的四合一就是这个样子的,背面只有一个可调节旋纽,正面是贴纸一个旋钮都没有!!!
[localimg=400,269]1[/localimg]

网友B:
科乐科LAMA5的四合一100不到,科乐科LAMA4的四合一150+,同一个商家的报价

请问楼主看出些什么了没有?我有问过商家,商家说只保证能用,用得好不好他不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乐科LAMA5的四合一100不到,科乐科LAMA4的四合一150+,同一个商家的报价

请问楼主看出些什么了没有?我有问过商家,商家说只保证能用,用得好不好他不保证。

晕,lama5100元还不到吗,我买的是150啊!我也问了确实lama5要比lama4便宜,原因是现在LAMA4的接收停产了,所以物以稀为贵,LAMA6用的接收机也是LAMA5 的,现在的性能更稳定,,这样的答复我也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lama4的确实停产了!我要的又是35m的,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估计是买贵了!!!

网友:
我有看到过一篇比较科乐科LAMA 3、4、5综合性能的帖子,帖子里明显指出了,LAMA3、4用的同种四合一,而且4的做工比3好,但是价格贵不少,后来推出了5,严重缩水,价格N低,好像后来是被拿来跟环奇8××比了,没有将具体的调试,从外观和飞行手感等几个方面着手比的,可见5的四合一缩水是比较厉害的,卖的人知道,所以会编各种理由推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