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试飞了几天的016,终于发现飞机会突然上窜或下降的问题所在。

楼主(2009-04-07):
原因是:桨夹运转不顺畅——很涩!
原先,我只是简单地将横轴螺丝放松些后,来解决涩的问题。因为,016的横轴是外丝的,用的又是“止退螺帽”,不用螺丝胶来固定的。所以,松一点的话是没问题的,不会导致桨和桨夹飞出……
但是,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桨夹间隙变大——桨夹能上下左右地晃动!
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双桨消除不了。具体现象描述就是:假设帖有红色标记的桨叶在下,调整该桨螺距拉杆(增长,转半圈),正常的话因该就几乎一样了(在一个平面上旋转)。可现在是,这时候红标记的桨就会到了上面,调回原来的长度又到了下面……永远找不到合适的点!偶尔似乎好了、没双桨了,但只要改变过桨的转速什么的,就又会出现双桨……
晕啊!
若将横轴螺丝上紧后,双桨是被消除了。可是,这时候的016在飞行中,会突然地升高或降低高度,原因是大桨的变距不顺畅(桨夹被别在某个地方不能立即到位。当别着的地方因振动等外因自行错开后,螺距就会突然增大),变距有突变……
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飞行是多么地不舒服啊!
今日,吾将大桨夹卸下,仔细地研究、观察了一番后,便对桨夹做了点小手术——割(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谁的头像来着——万恶淫为首,施主,还是割了吧 )!
待两个桨夹都处理过后,装机检测桨夹转动……
爽啊!桨夹的转动很轻巧、很灵活、很顺畅了!原本会导致桨夹晃动的间隙拜拜啦!
开控、加电、调双桨、试飞……
呵呵!双桨没了!!016能稳定地悬停了!!!再也不会上窜下跳了!!!!左右前后也不乱再飘了……

下面是几张相关的图片。
右边的是动过手术的桨夹,左边的是未动过手术的桨夹:

这张图就能明显地看出,右边的桨夹轴承是陷在里面的,塑料桨夹轴承套明显高出轴承一些。左边的被割平了:

就是这样用“美工刀”割嘀:

装机后的效果——两个部件再也不擦碰在一起了:

这就是相擦部位放大后的截图。当然,现在是不相擦的了:

网友A:
回楼主:
.横轴螺丝你都有胆子放松些!  大家为了安全是上了胶的!

网友:
想不到呀,
我一直以为是舵机的虚位问题,
后来换了辉盛的9G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的016当时是突然下降。
而且是换了金属升级件以后。

网友B:
金属升级件没有桨夹和中联很涩的问题,中间有垫片的。

网友:
黑老大~我塑膠头的016好像沒有出現过过緊的問題~可能是套在橫軸上的小膠圈老化,还是中联和槳夾之間有压片,是忘了裝上嗎~我以前过緊的情況是出現在头球扣容易脫落~上了些502來增加厚度后出現的过緊~

网友:
黑哥,晚上我回去 检查一下
我昨天试飞,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C:
黑人前辈就是E-SKY的权威了

网友D:
桨夹松紧是否合适,转动是否顺畅、均匀,副翼连接杆的长短是否一致,在丘比特V2.5上非常明显,调整只要有偏差。。。就附送强烈机振+双桨,根本无法飞。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横轴螺丝你都有胆子放松些!  大家为了安全是上了胶的!

016的横轴是外丝的,用的又是止退螺帽,不用螺丝胶来固定的。所以,松一点的话是没问题的,不会导致桨和桨夹飞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夹松紧是否合适,转动是否顺畅、均匀,副翼连接杆的长短是否一致,在丘比特V2.5上非常明显,调整只要有偏差。。。就附送强烈机振+双桨,根本无法飞。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呵呵!就是您的名言佳句!
割了吧……

网友:
我的很好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016的横轴是外丝的,用的又是止退螺帽,不用螺丝胶来固定的。所以,松一点的话是没问题的,不会导致桨和桨夹飞出……

所以 016不要冒认 升级金属件啊,黑给很好的给我们阐述了原因

网友E:
桨夹的轴承和中联胶圈没有小垫片啊?

网友:
这些问题应该反映给 Esky。。。
支持我们的国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夹的轴承和中联胶圈没有小垫片啊?

当然有啊!
可是,那个小垫圈才多厚?
有0.4mm的话,算够厚了吧(我没量。这个数值是猜的)?
但是,要知道;垫圈后面的是个O型橡胶密封圈——有弹性的!当遇到那个轴承套深了,这两个因数合在一起后形成的误差就大了……
所以,就出现了我所描述的现象——横轴上紧后,桨夹与中联相挂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升级件没有桨夹和中联很涩的问题,中间有垫片的。

对!
我的013上了金属件后也没这个现象!
比原配的塑料件好的多!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金属升级件太贵啦……
而且,金属件所使用的横轴与塑料件所使用的横轴不通用(长度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人前辈就是E-SKY的权威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钢枪黑前辈果然胆大心细:)
我的016以前也上蹿下跳,害的我坏了几副大桨(包括一副炭纤桨:( ),后来换了控和接收就很稳了。

网友:
明显这个经度问题.LZ观察真仔细

我觉得这个问题毛病不是都出在一个地方的.要看个人机器的磨损的.
ESKY的经度我觉得做的太差了.便宜的JJ就这样吧.
想问下 0.4mm的小垫圈在什么部位?我怎么没发现! 能不能指一下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