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准备入个450级的,各位前辈来给个推荐外加预 ...
新手求助,准备入个450级的,各位前辈来给个推荐外加预算。

楼主(2009-04-07):
亚拓450里面有那么多的分类,实在是不清楚。本人也是刚接触电直,如果选择450 pro,在哪里买比较好,配哪个遥控。大概需要多少钱?本人预算一般,太高就接受不了了。先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A:
先说你的预算、、、才能告诉怎么配....

楼主:
按5000和4000两个价位算,另外也不是认准450pro了,看大伙的评价都是炸机成本太高。

网友B:
多练模拟器

楼主:
另外再问下,选450pro套机的话还需要再配点什么?

网友C:
电池,遥控器

网友D:
 我正准备如450GF, 现在基本也是白菜机了,不过打打基础应该不错~~~~~

网友E:
参考一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0%D0%C7%CF%C8%C9%FA

网友F:
看了看 说的都不错 头先别热 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G:
450PRO,不适合新手,先买架山寨机先飞着吧,技术到了,再买450PRO

楼主:
准备选450gf,另外考虑遥控是选哪个好呢?Futaba 6EX 2.4GHz或者天地飞WFLY09九通道遥控器再或者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

网友H:
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

网友I:
用2.4G遥控器,天线短用得爽:)

网友J:
dsx7是王道

网友K:
可以选450GF ,副厂件也便宜, 预算一般的话,可以配个FUTABA或者JR的6通7通, 最好不要配天地飞的,要不以后还得换! 价钱也没差多少!配置可以选用好点的,GY401+9257+65M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