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3851-2 马达齿和主齿之间经常卡小石头怎么办啊?

楼主(2009-04-07):
3851-2 马达齿和主齿之间经常卡小石头怎么办啊? 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现在主齿已经遍体鳞伤了,,谁有办法 请分享一下哦

网友A:
做个保护罩盖住齿轮 这样可能好点

网友(2009-10-06):
做个保护罩盖住齿轮,该怎么做,有图吗?

楼主:
我没有相机
但是我可以说说 我用变压器表面的铁片做的 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挡住

网友B:
给地盘做个裙边 保证可以和车壳边缘吻合就可以了

楼主:
有道理 找块长条的铁片 就可以弯西就行了 在钻上两个孔 我的3851-2正好上在二楼板上的天线孔 哈哈 不伤害二楼板啊

网友C:
看来只能做个保护罩了

楼主:
原帖由
木奉木奉米唐
于 2009-10-11 23:40 发表
看来只能做个保护罩了

网友D:
原帖由
木奉木奉米唐
于 2009-10-11 23:40 发表
看来只能做个保护罩了
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网友E(2010-05-24):
废话少说先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MTI0OTky.html

网友F:
我个人认为不是齿轮进沙子,而是大齿轮和底盘那个微笑的间隙之间容易卡进沙子,我的3851-2我直接把底盘那个部分掏空,效果很好的。不信你试试吧、

网友G(2015-06-09):
问题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