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450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如何设置能省电?

楼主(2009-04-07):
gl450c
固郎的GL-ws2014 3500KV马达和40A 电调 天9控
请推荐个练习悬停时候省电的曲线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是天九控不过我并没有考虑省电的问题. 螺距就设置了三点-2 +5 +9 油门的中点是79%

网友B:
这个设置设电调 0 - 30 - 70, 螺距 -2 - 5 - 9
航线悬停比较省电

网友C:
螺距 -1 6.5 11 油门保持默认,这样会比较省电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的指点

网友D(2012-03-21):
怎么三点设置啊…我的天9是七点的?请指教下

网友E:
中间拉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