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450用A123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请问一下,450如果用123的话,用3S还是4S好?3S会不会因为电压底,导致动力不足呢?(悬停和航线)
4S的要比一般的锂电重了大约100克左右,会不会太重?
请使用过的模友赐教,谢谢。。。。。

网友:
航线3s够了,电调保护电压设为低,我的3S极限飞10分钟.

网友:
3S悬停和航线可以了,但至少用3500KV以上的电机

网友:
3S+KV4400电机+50A电调,12T电机齿能3D,有说用13T齿也可以,没试过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各位,我用的430X+星穹40A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ztw的电机电调用3s就非常好用,但是价格。。。。电机+电调 500多。。。

你是不是遇到JS了?

网友:
3S的A123电池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
我用的3s A123``配XXD5200KV电机 铂金60A电调,11T齿,80%油门的转速己经和Lipo在12.6伏100%油门(AX2218 3550kV 13T)差不多了`

网友B:
我用的3s A123``配XXD5200KV电机 铂金60A电调,11T齿,80%油门的转速己经和Lipo在12.6伏100%油门(AX2218 3550kV 13T)差不多了```做钟摆大桨是不失速的```全程暴力三分十八秒没电炸机~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s A123``配XXD5200KV电机 铂金60A电调,11T齿,80%油门的转速己经和Lipo在12.6伏100%油门(AX2218 3550kV 13T)差不多了```做钟摆大桨是不失速的```全程暴力三分十八秒没电炸机~舒服!

剩余的20%储备动力,是用在定速功能上面的,可以确保大桨在负载的情况下依然保持80%油门的转速,提高尾巴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