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固定套到底该怎么装

楼主(2009-04-07):
前两天换主轴,装固定套时迷糊了,拆时候没注意上下,琢磨了一下就把小头向下装上了,今天想起来查找了一下说明书,发现各不相同,有向上的,有向下的,各位兄弟,这个主轴固定套到底该怎么装?我的机器是固朗450C。

1、这是固朗450C说明书版本一,小头向上。

2、这是固朗450C说明书版本二,小头向下。

3、亚拓450 SE V2说明书,小头向下。

4、一个连杆长度说明图片,记得是固朗的机器,小头向上。

5、HeliBest的一张图,小头向下。

晕了,大家都是怎么装的?

网友:
小头向下装

网友:
当然是小头向下了,否则可能会摩擦轴承的防尘盖或者外环

网友:
看亚托的说明书啊

网友:
应该是小头向下的

网友:
哦 学习了

我想主要看结构吧,仔细看应该能明白的

网友:
当然是小头向下啦,不然摩擦外环的。

网友:
小头向下.

网友:
比划一下环和轴承的接触 方式就知道啦

PS:有些厂家对说明书就是不负责,有些细没有仔细检查就发布

楼主:
是呀,当时比划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小头向下装。
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啊,看来只有固朗上上下下翻来覆去的装……

网友:
接触面越小,磨擦力越小

网友:
小头向下装,用来顶住主轴承内圈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具体情况

楼主:
是否还有例外的具体情况?

网友:
是否还有例外的具体情况?-----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网友:
 观察细仔啊!

网友B:
晕,没看到这贴子我还没留意,我随便装上去,没发过上下,哈哈,这下知道了

网友C:
应该是小头在下面!!!
理由: 小头就相当于一个垫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