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FT06-C散热问题

楼主(2009-04-07):
都说TDF的控发热严重,我的也不例外哦!!飞机配件还没有回来,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想到改善控的发热问题,就拿了FT06-C开刀,嘿嘿!
先把发射板拆出来,看到由于发热严重,把中周的石蜡都融化掉了,赶紧拿蜡烛先把中周封好
然后拆了一个开关电源里面的散热器,原来的形状是装不下去的,这个好办,用铁钳把分叉的铝片弯好

然后把发射管拆掉,因为在正面是不可能装得下这块散热器的,把它挪个位置吧,
直接焊接的电路板的背面去,把管子有数字的一面向电路板,焊接前先把管脚弯好,
然后在螺丝孔那里放一个螺丝,焊好以后,涂上硅脂,放上绝缘垫,最后把打好洞弯曲好的散热片装上去
这时候要注意管子的螺丝头会紧贴电路板,要在那个地方粘一块胶布,以免碰到电路板出问题
做好咯,手上没有电池也没有12V的电源,不管他了对讲机用的是13.8V的电源,接上,开机

做好了,吃饭去,让他烤一下机,嘿嘿!
吃饭回来摸了一下温度,估计在45-50度之间(我是穷人没钱买温度计)^_^
感觉在可以接受的温度里面,照相。。。。装机,上网发帖,

一起和你们分享我成功的喜悦吧!!!
最后还要说一下,希望TDF的厂家可以把散热问题改造一下,要是不装散热器的话工作了5分钟以后根本不能用手摸管子会很快挂的

网友A:
好样的!对比之下,TDF厂里的所谓的大师傅晚上掂高枕头...嘻嘻!

楼主:
都是钱作怪阿,呵呵,几千上万的都夹着一片东西要多花多少钱啊,算算便知了

网友B:
呵呵 你拆开别的控看看 看哪个控装散热片了?

网友C:
高频电路少去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路少去改动

这个频率还不算高,才100兆不到400兆对讲机中继台还不是一样的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拆开别的控看看 看哪个控装散热片了?

都没拆过,呵呵,最后以后自己可以铸造,把外壳换成铝的,直接用外壳散热,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拆过,呵呵,最后以后自己可以铸造,把外壳换成铝的,直接用外壳散热,呵呵!

铝合金外壳,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对比之下,TDF厂里的所谓的大师傅晚上掂高枕头...嘻嘻!
让他们自己想去吧,个人认为有很多东西可是人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