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遥控器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失控

楼主(2009-04-07):
求问
遥控器
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失控,请知道的大大指导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原因太多

网友B:
同频干扰造成失控的概率较高。我们这玩航模的较少一般都是我一个人飞,十来年了从来也没有因为设备失控而摔机。相反摔机全是因为误操作和飞机没调试好所致。我用的全是国产普及设备。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设备失控的问题,因为设备失控的概率和人为误操作相比,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同频的概率较高 晶振的频率偏移 接收机 中周频偏移 振荡级电容 中周慈芯变质霉变 。。。。。都能造成失控

网友D:
一个 人玩那里有同频。。。。。
绝对是频率参数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