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0606i AC/DC和MEGA 860DS 终于可以跟电脑连接了 【已更新图片】

楼主(2009-04-07):
研究了一阵子,终于EOS0606i AC/DC和MEGA 860DS可以跟电脑连接了,可以在电脑上监视电池的充电与放电曲线了~~~爽~~~~
因为是用专用连接器链接的,再试下串口连接后再上图。
原以为可以DIY一个很简单的串口线,直接连接,可是就是连不上,询问厂家,原来需要ID识别,所以无法通过简单的串口连接的。
也许真的可以通过某种简单的方法连接,但是我就是没折腾出来。还是用原装数据线吧~~~

上图

充电器的充电电压与电流曲线

各电池动态电压曲线与电压差曲线

图片下方显示的是充电电流,电压,温度,7节电池电压,电压差值

图中显示这次充电45分钟,为3S的曲线。可以看出各电池的充电差异。

网友:
等图 我也在用EOS0606i

网友A:
实际只要自己做个串口就行了,成本几元钱

另外,你买的线没有升级firmware功能,呵呵

网友:
等你玩了2天,第三天就发现。。。。没多大意义了,而且麻烦也懒得弄了,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大家都说了,生命在于折腾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只要自己做个串口就行了,成本几元钱

另外,你买的线没有升级firmware功能,呵呵

果然没这么简单,简单的串口无法实现连接,必须使用原装数据连线,里面有ID检测程序。

网友B:
串口哪里来检测ID???

升级固件应该需要TTL电平的信号

我的DS760就是轻松自己做的。轻松升级到了2.0

网友:
能不能做点出来卖啊,usb数据线100多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哪里来检测ID???

升级固件应该需要TTL电平的信号

我的DS760就是轻松自己做的。轻松升级到了2.0

不是串口检测ID,是原配那个USB转接卡中带有这个ID检测,虽然USB连到电脑中显示的是串口设备,但是硬件连接时,
USB连接卡自身会和充电器进行信息交互,正常之后,才会发信息回到电脑。这时才能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所以,单单做串口线连接充电器到电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这个我都试了很多方案了,没有成功。
DS760我没有,不知道如何连接,可否有帖子,我想学习下。

网友:
哈哈,楼主,俺的线倒是做成功了,使用非常正常

 看图说话

无聊的时候找事做,做根串口线给0720升级Firmware

无聊的时候找事做,做根串口线给0720升级Firmware

用自制的接口顺利刷入1.2版软件

用自制的接口顺利刷入1.2版软件

正常使用EOSInsight软件,可监测充电状态

正常使用EOSInsight软件,可监测充电状态

成本5元不到

成本5元不到

网友:
支持K哥和千红阿~

网友:
顶顶千红GG,小坦克在此有礼啦

网友:
真是高人啊。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楼主:
0606的线和0720的线本身就不一样的,不能通用的。

网友:
好像是略有不同,呵呵  感觉里面是个电阻什么的

这个是0606i的

这个是0606i的

这个是0610和0720的

这个是0610和0720的

网友:
这个图是从鬼子的站上弄来的

故弄玄虚?

故弄玄虚?

网友:
GOODBOY,联接串口的小电路版是哪找的?

网友:
小电路板是以前做东西的时候剩下的,现在相当于废物利用

电路很简单,max232做的标准电平转换电路,没啥特别的,呵呵

0606i的线正在测试中......

网友C:
膜拜一下高人~~

网友D:
千红你这个也行,搞科研的啊

网友A:
喜欢折腾折腾,好玩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