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亚拓450尾巴温飘

楼主(2009-04-07):
本人的亚拓450尾巴在飞起来后,会慢慢的往右转!要想悬停,必须一直往左稳着尾舵!困惑!郁闷!沮丧!! 在此,跪求各位老鸟们给个解决的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尾巴的中立点不对,尾滑块应在中间偏尾波箱0.5----1MM之间
              2      感度的设置不适当
              3      油门和螺距的设置不匹配
              4      尾推的机械部分有干涉现象
              5      有的陀螺就有温飘现象,但不严重。
尾巴温飘的原因很多,是一个综合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上将的指导!有时间我在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尾巴的中立点不对,尾滑块应在中间偏尾波箱0.5----1MM之间
              2      感度的设置不适当
              3      油门和螺距的设置不匹配
              4      尾推的机械部分有干 ...

我的陀螺仪是401,是不是很差!听说410或750就很好?

网友:
GY401很差么。。。 401一样做3D 50机上401都没问题

网友:
传感器都受温度影响 但是401有补偿理论上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