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A123拆机电池,内阻很小

楼主(2009-04-07):
特意嘱咐卖家,这个电池要用在航模上,对内阻与初始电压有要求。经过我本人的再次测试,本批A123的内阻最小为6.5mΩ,最大为7.2mΩ,初始电压为3.2V左右。刚刚用电磨处理完电池,为点焊做准备。待做成几组电池,再测试一下容量及平衡能力如何。还有一问,就是我准备用Hyperion 0610i-DUO2充单节A123,准备10A电流,大家有什么建议,毕竟,还有一个安全问题。

网友:
那个量电池的表好啊

网友A:
测试内阻的是什么利器,准确吗?

网友B:
这样磨了以后可以直接上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内阻的是什么利器,准确吗?

专用电池内阻测试仪,非常准确。有一个缺点,就是内阻与电压不能同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磨了以后可以直接上锡吗?

我是要点焊用的,磨平好放置镍片。但这样磨了以后,上锡肯定更顺利。

网友:
不愧是工具狂人

网友:
工具先进, 那表要大几千呢

网友:
哪里买的?麻烦悄悄告诉我一下:loveliness: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介绍一下。

网友:
靠 还穿袜子用万用表

网友C:
这个测内阻的表好像不贵。taobao上才70米一个。 看了一下,好像是一样的。  不过感觉测内阻的 电子设备应该是会比较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回复,是我看错了。 看成第二个表了。-__-!

网友E:
内阻测试表我在taobao看了下,最便宜有268的,不过看到有接电脑进行测试的,才几十块,干脆买了一个

网友:
也悄悄的告诉我下。

网友F:
带套搞,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套搞,安全

哈哈哈,好!
主要是怕手上有汗,电池容易上锈。再者,手上的油脂沾到电池外壳上,影响点焊效果。

网友:
pm搞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内阻的表好像不贵。taobao上才70米一个。 看了一下,好像是一样的。  不过感觉测内阻的 电子设备应该是会比较复杂的。

给连接看看

网友:
还带套,一看就专业,

网友:
专业!我就随便组的6S,飞500航线旋停5-7分钟。

网友:
我也刚刚又买了12S,内阻都是7.4以下的,等周末去飞了。

网友:
这个表真的不错哦

网友:
这电池好象是06年产的不知如何测试循环次数?二手A123电池正极底都有拉焊片造成的破皮,我不了解这电池的结构,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
这个与拆机操作人员绝对有关。因为是铝壳,大部分正极都有损伤,但还没有一个完全弄漏的,我仔细看过了。如果是我拆解的话,我就用电磨磨那几个焊点,绝对没有一点损伤。但商家不一样,时间就是金钱啊,只好野蛮拆卸了,呵呵。再有,我都是仔细用电磨处理了所有的焊点,磨平,保证了再次点焊的牢固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工具狂热”,名副其实啊,的确专业,特别是那个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阻测试表我在taobao看了下,最便宜有268的,不过看到有接电脑进行测试的,才几十块,干脆买了一个

悄悄地告诉一下

网友:
加點氯化鋅或者磷酸啥東西都好焊~~

网友:
用铜片焊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