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焊死后接收坏掉了。

楼主(2009-04-07):
如题。之前控失控抖舵现象严重,后查之有焊死晶振者,随试之,接收上电后无任务响应,挂之。。。望有此经验者教之。

网友A:
A。焊锡不好,短路。
B。烙铁不好,漏电。

楼主:
这该咋整呢。

网友B:
用相同的晶振再试试 接收机可能没有挂

网友C:
会不会焊的时间过长,烧坏了

网友D:
是不是晶体焊反了

楼主:
晶振不分正反吧?焊的很利索,最多两秒种吧。。。

网友E:
原帖由
kaisa2ooo
于 2009-4-7 23:36 发表
会不会焊的时间过长,烧坏了
过热,烧坏了.

网友F:
可能是晶体过热坏了 我焊过的

网友G:
不能长时间加热

楼主:
要是晶体坏了要换得换一对是吧。还有,我的是35的,能用72的吗。别怪我小白

网友H:
35 40 72的不能用在一起,不一样的,接收晶体不能发射用,发射晶体不 能接收用~~!~!35最好用在车船上,40 72用在天上,72频用在飞机上最好~!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原来用35的晶体,可以改用72的吗?有人说不行。。。

网友I:
35的说明你的高频电路就是35段的,不能换35段以外的晶体,只要和原来的频率一样的航模专用晶体,换接受上的一只就可以了,不用换一对!但需要变频方式一样,原来是一次变频就换一次变频,原来是二次变频就换二次变频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