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分析一下铸造工艺

楼主(2009-04-07):
不太懂铸造工艺 谁能帮助分析一下 计算一下造价谢谢。上下面精加 和8个孔 除此别无加工  谢谢

零件4

楼主:
更新一下图片

楼主:
嗨难道就没有人能帮帮忙吗

网友:
量太少了,不大可能有厂家接地
焊接不就完啰,放个一两百吨目有问题。

网友:
铸钢啊,这么小估计没有人做。还是焊接好了

网友:
肯定能做!就是价格可能是批量的N倍,具体不清楚!要看你找什么样的人做了!

网友:
孔要做靠模后打,这个件还不如铝

网友:
什么材料?量有多大?表面粗糙度?
要不没办法报价,精铸的话要做腊模。砂铸的话表面不是很好,8个1.5的凸台无法脱模,要改

网友:
你要做几个啊少的话可以弄泡沫沾几个多的话可以用木头钉个模具

网友:
5楼6楼说得没错,这样的构件还是焊接比较合适.且加工单位好找,很容易找到厂家加工的.

楼主:
焊件我也考虑过啊 不清楚焊接后变形超差有多大 感觉批量后 质量同一控制较难。铸件好一点,可是后来感觉8个凸缘脱模可能脱不掉。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没有。实在不行就得去掉了

网友:
50件以下还是焊接吧,要是多考虑铸造,那个突台可以铸出来,但少麻烦点,办法就是在模具上加滑块,做模具的知道怎么搞,我就不说了,说了基本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建议你改图纸,把突台搞成贯穿的,那样就好做多了,这种件可以用金属漏模铸造,不用拔模斜度,可以达到0.5的精度,铸钢铸铁都可以,想进一步了解请短信联系

网友:
还是用整块的材料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