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悬停时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的450,在悬停时,有几次就像突然断电0.0几秒的样子,JJ突然往下一沉,但马上就会再升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抽筋了??呵呵~~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检查T插,最好用质量好的,或换蕉插

网友B:
我的450也遇到过几次这事了,还好都没摔机。
控是RD6000 接收是原配RX611。

网友C:
舵机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D:
电池充足吗?动力电池,发射机电池都要检查

网友E:
这种现象最大可能是干扰,换控试试。

网友F:
接收机有短时失控,试着在电调线上加磁环,在接收机上插电容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这2次飞暂时没有这种现象发生~~呵呵

网友G:
是不是pcm接收的fail safe起作用了:funk: :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