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怎么打开6EX的3D模式

楼主(2009-04-08):
入手450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从对450白痴,到现在平稳飞行都经历了一个月...现在想试下3D模式的飞行.,就想着打开3D模式,可是问题来了.我在控里打开3D模式,进入  "I-PI"   要调3D模式的螺距的时候,每个舵机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想调都调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我那里出错了,请各位老手们帮帮忙..指点下.........我普通模式的时候是这样调的(1\油门居中,然后水平装各个舵臂. 2\油门最低,把该平行.改对齐的地方全都平行..对齐...然后开始调螺距)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帮忙拉.....看下我哪里出了错.

网友:
拔掉电机线,然后把左边的3D开关打开,就可以调整了。
我的调整,普通模式油门最低,舵机臂稍稍往下,推油门观察斜盘水平,然后调双桨,没问题了再调螺距!

网友:
拔电机线,关上油门保持,开3d模式开关。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吖....我打开3D模式..十字盘根本就没不动..舵机也没反应..进入控里面设置3D模式的螺距什么的.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