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04-08):
今天把电调搞烧了,想哭啊!!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这个管子的资料么!!谢谢了!

楼主:
昏倒编辑不了大小!

网友:
55A30v吧

网友A:
我也坏了個~ 你看看是不是很像~我的是esky 的用了一個多星期便掛了~別傷心,早早的換了好~~

楼主:
楼上的,我的那个也是ESKY原装的,6个管子差一个没挂,你说郁闷不!!

网友:
esky的電子就是郁悶~我現在用好盈散熱等各方都很好,到現在也沒什麼問題~我上面的esky 是25a的~真正飛的才不到三四天,坏的時候是油門最低位,電机便己起動了而且各個陀机乱動。一百大洋買個教訓~~~esky 的電子慎入~

网友:
我的黑膺450上的原装电调也是用的这个,坏了两只后一直没买到,也查不到确切的参数,后来买了6只6688换后OK

楼主:
哈哈,今天我也买了15个6688,估计也就是那个类型的场效应管,听你这样说看来修复的机率很大了,就不知道控制电路有没有坏了,谢谢LS的朋友

网友:
控制电路90%不会坏,ls放心好了。烧的都是mos管

楼主:
希望如此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坏了個~ 你看看是不是很像~我的是esky 的用了一個多星期便掛了~別傷心,早早的換了好~~

买了1个6688,换上区立马搞定,嘿嘿!你也动手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