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推荐个充电器~实用就好,多谢!

楼主(2009-04-08):
本人
遥控器
是4YF的,里面8节
电池
充电很麻烦,每次都得分两次冲~以前用的简易液晶
充电器
坏掉了,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用电源插上充吧,控制在1/16c电流,绝对充不暴

网友B:
普通的电源就可以充,按照电池上的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要求调好电流,关键是控制时间,不能太过充。
一般电源常见的都是32V,串8个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