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金星的装配和配件问题

楼主(2009-04-08):
请教小金星的装配和配件问题
兄弟刚购入小金星纯空机一个,没有任何配件,甚至连左右机翼的连接插梢都没有,请问到哪里可以找到配件呢?
1\左右机翼的连接插梢
2\前后起落架,(网上有很多,但不知道应该用何种)
3\摇杆总成,(网上有很多,但不知道应该用何种)
4\油箱,(网上有很多,但不知道应该用何种,多少CC)
顺便再问下,我该用什么
发动机
?配多大的桨?用什么
舵机
?

网友A:
小金星可以用21-25级发动机,配9×6的浆,舵机用普通的标准舵机如3003就可以,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B:
你买的什么小金星啊
起落架插销找卖你的人要去,这些是必备的

网友C:
支持藤椅同学,这些都不带,还卖个PP呀

楼主:
哎,没办法了,因为是低价入的......其实起落架等都还好说,就是插销的问题比较麻烦.自己做的话,角度很难准的

网友D:
我没飞过小金星,不过我的练习机跟小金星很像:
1、我的左右翼是粘死在一起的,中间的连接插销用三合板自己DIY,主要是上反角定好就行
2、一般来说前后起落架用直径3.5MM到4MM的钢丝,我的前起落架已经自己改了避震的了。我个人觉得LZ如果以前没有DIY过飞机最好还是从网上购起落架成品,一般来说能合适25级的上单翼练习机用的都可以的。
3、摇杆……这个东西……实在是随便的很,购买的时候你说清楚是用在什么飞机上的,一般商家也就可以推荐给你了,这个其实不是很要紧
4、我的油箱是180CC的,搭配OS的25级发动机,飞8分钟左右还能省1/4的油降落。LZ如果想购买油箱,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你的飞机能放进多大的油箱!!
至于发动机舵机这些楼上已经有人回答了,不再复述。
还有要提醒一下LZ,购买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自己的小金星是多少级的,我依稀记得小金星有25级的和40级的,千万别弄混了
又及:卖飞机给你商家实在是JS!!!!!这些东西是最最基本的配置!怎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就卖给你了,真是无语........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