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尾巴求助,请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09-04-08):
500esp,设备都是自带套装的,BEC设在5.0V
陀螺GY401,延迟0,感度70,用厚的双面胶贴在舵机座上;尾舵FU9257,使用最内侧孔。
悬停时,尾巴有时会突然摆一下,转个20度或30度,转的方向(有时向左有时向右)和间隔没有规律,室内飞也一样有这个情况,排除侧风影响。
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这颗401和9257以前用在450上,完全没问题
请大侠帮我找下原因

楼主:
我想到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陀螺防震没做好
需不需要,用两层厚的双面胶,中间再加个铁片,三明治式安装?
或者。。。一怒就上520试试

网友:
检查下尾舵是否顺畅,如果是防震问题,应该是短距离急促转。排除法换尾舵试试。

网友:
LZ

如果您的陀螺儀是放在尾管固定座上,請讓陀螺儀遠離固定座上的軸承

建議在固定401時,做好防震工作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由于静电干扰造成的,天气干燥,塑料件相互摩擦就会产生静电。

按照“板凳”楼chi的方法一般都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和三楼的模友,我也想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晚上回去再调整下陀螺位置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esp,设备都是自带套装的,BEC设在5.0V
陀螺GY401,延迟0,感度70,用厚的双面胶贴在舵机座上;尾舵FU9257,使用最内侧孔。
悬停时,尾巴有时会突然摆一下,转个20度或30度,转的方向(有时向左有时向右)和间隔 ...

如果摆到20、30度,最大的可能是皮带打滑、齿轮咬合不紧打滑

网友:
BEC设在6.0V试一下,可排除bec问题。。。。。。。。

网友:
你用的双面胶??? 那根本不吸震 ..你得用陀螺的那种专门的 401不用中间+那个防磁铁

楼主:
1.我的轴传动,不会答话
2.6.0V怕烧9257
3.我用的是厚的那种双面胶,和401自带的那种一样的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由于静电干扰造成的,天气干燥,塑料件相互摩擦就会产生静电。

按照“板凳”楼chi的方法一般都可以解决。

应该是这样。我前两个月飞,干燥,尾巴也会这样,最近就不会了,应该静电干扰。

网友:
LZ,把401用锡纸全包起来看下,以前我也有你这样的问题,一包就好了.

网友B:
香烟的锡纸可以么?119

网友:
可以的,建议到修冰箱的地方有种成品,那东西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香烟的锡纸可以么?119

打K的地方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