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 的主轴问题?

楼主(2009-04-08):
lama2撞了一下,主轴现在能提起大概1mm 正常吗?

网友:
沙发,不知道 只知道我的LAMA V4没有一点间隙

网友:
正常的没问题

网友A:
你把轴套移下去,固定紧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LAMA,这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华科尔lama2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轴套移下去,固定紧

非常正确,一定要移下去,不能松动

网友D:
我的是5g6那个位置差不多,要重新拧紧才行 否则飞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正确,一定要移下去,不能松动

没有问题的,我的一直都是这样,正常飞一点影响都没有。是否有这个空隙要看设计,有时候上的太死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5g6那个位置差不多,要重新拧紧才行 否则飞行不稳定

确实如此,刚开始固定环不是在最下边,还以为原机就是那样呢,后来压紧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