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通常用车床最常用的转速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9-04-08):
如题,想自己D一个小车床,目前只想暂时用一个速度,这样比较简单,其他转速以后再增加,但是不知道最常用的转速是多少?问问大家,谢谢啦。

网友:
700-1000

网友:
200, 700   ,2000

网友:
 200-1500

网友:
0-250 .

网友:
工厂一般是350~720之间最多,微型车床还没用过,就不好说了,但大约应该在500~800之间吧!(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一般是65转 攻丝和车螺纹  160转异形工件打孔    265 转正常打孔 粗车  375转粗车  800转精车 1350转精车不常用

1350转以上没有

网友:
20~500无级变速的飘过。。。。。

楼主:
参考楼上各位的,谢谢了!打算先搞个800左右的,理由是家里用一般都车小件,速度不能太慢,转速高可快速进给,以小的吃刀量多走几遍,减少小车床的磨损,减少焖刀,高速可实现半精加工或精加工,以上所说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这和加工的速度有关系。。。。。。。。。。。。。。

网友:
 没有几个懂。大概用的车床都不怎么的,所以说不出来了。

网友:
那得看你主要车多粗的工件,什么材料的

楼主:
铁,30以下

网友(2009-05-21):
这和加工具体的要求有关,  大概有这几种,  1  工件的材质及硬度及加工性怎样,   2工件的直径,这和加工时刀迹的线速度有关.  3你刀具的性能有关.        所以最后想说的是,速度的决定和你自己的技术经验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65转 攻丝和车螺纹  160转异形工件打孔    265 转正常打孔 粗车  375转粗车  800转精车 1350转精车不常用

1350转以上没有

 有些绝对了吧,我见过的细轴专用车床,自动进料,转速10000转,车出来的轴像磨的那样光。当然当作轴用还要精磨。

网友:
我的小船齿轮变速 只有低于470转的时候 声音可以接受 用600转以上的档位 声音相当大 感觉速度非常快 有点怕

网友(2009-09-22):
变频器

最简单是加个变频器,电机功率要够大。无极调速实用

网友:
速度是多少要看工件的直径。

网友(2012-10-11):
常用的转速120 180 260 350 420

网友B:
我一般用60转对工件找正,430转粗车,900转精车,2350转上600目砂纸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