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焊机,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08):
提示:

网友A:
都没用过,如果焊角钢,建议楼主就用铝蕊焊机.如果焊薄件,建议用氩弧焊机或点焊机

网友B:
第二个图的东西和我刚买的焊机一样呢。
200元不到。铝芯,9.5KW。
负载持续率比较低,只有20%。如果焊得比较快,那么很容易过热,那电风扇吹着散热吧。
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引弧稍微难点,但手熟了就好。焊接薄铁皮是个艰巨任务,焊角铁很轻松

网友A:
熔焊机是首饰加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