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T插

楼主(2009-04-08):
咨询大家:飞500到底香蕉头好还是t插好,主要是稳定和安全角度。暂不考虑会不会容易插反问题。

网友:
电池端用大电流T头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
当然是香蕉头可靠!360度包围,面积大,接触电阻小多了!

楼主:
 晕了,以前就是香蕉头换到t插。。。。。。。。。

网友:
500上建议用4MM的香蕉头

楼主:
如果经过n多次插拔使用后呢?毕竟不可能老换接头,估计一颗电池飞到废也不回重新焊接换t或香蕉头

网友:
我只知道便宜的T插不好用,手指杀手

网友A:
哈哈!以前用香蕉头,非常自信的不会正负极插反,可是……  损失电调一个电池一块!后来换成T插了!虽然不大喜欢!安全第一!!

网友:
香蕉头要用一公一母,另外加绝缘套。这样根本不会插错的。。。:loveliness:

网友:
ssss

引用 网友A:
哈哈!以前用香蕉头,非常自信的不会正负极插反,可是……  损失电调一个电池一块!后来换成T插了!虽然不大喜欢!安全第一!!

那里哦电池正用公头负用母头怎么可能搞反啊

网友:
T头力气小的人还拔不出来…… 用香蕉头吧

网友:
别说拔不出来了,插都插不进去

网友:
支持香蕉头!

   强烈支持香蕉头!T插太费劲了

网友:
那两种我都不用,

我用大田宫插!

网友:
只知道JK/Alan/Bert是用T插的

网友:
用 彩虹 T插,
有防滑筋,插拔的力道也适中。。好用!

网友:
我有创意把T头的铜片换成香蕉的头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