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B6、B8带电脑端监控软件在那里可以下载?

楼主(2009-04-08):
RT,谢谢!

网友A(2009-05-23):
我有,谁要,我可以发过去。

网友:
好象是D版的韩国MC8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谁要,我可以发过去。

已PM,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PM,谢谢!

能告诉我你的USB线在哪弄的吗?我找不到那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你的USB线在哪弄的吗?我找不到那线啊。

就普通mini usb线啊,一般mp3、mp4都是这种线,电脑城就有的

网友:
那个线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谁要,我可以发过去。

可以给我一份吗?soldier4188@sina.com谢谢

网友:
bq871130@163.com
谢谢。。急用。。。

网友:
我也要一份,谢谢! zchbsskz@126.com

网友:
B6也有电脑软件? 好像BC6才有吧~

网友A:
谁要Q我77178067吧,但是IMAX的店家发给我的,发了几个人,回应是山寨的用不了。呵呵,,

我的IMAX左边是个三针插口,有人说是温度插口,但店主说是USB的,谁会弄那三阵的USB线啊?

网友:
可以给我一份吗?qidai-jr@21cn.com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要Q我77178067吧,但是IMAX的店家发给我的,发了几个人,回应是山寨的用不了。呵呵,,

我的IMAX左边是个三针插口,有人说是温度插口,但店主说是USB的,谁会弄那三阵的USB线啊?
n
那个的确是温度插口啊~
连电脑是要用专用的连线的,买得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
那个的确是温度插口啊~
连电脑是要用专用的连线的,买得到才行~

不对。在充电器菜单里可选择那个口的功能是插温度传感器还是接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要Q我77178067吧,但是IMAX的店家发给我的,发了几个人,回应是山寨的用不了。呵呵,,

我的IMAX左边是个三针插口,有人说是温度插口,但店主说是USB的,谁会弄那三阵的USB线啊?

加你Q了,麻烦你传软件我试下。谢谢

网友:
刚才拆了我的山寨R-605看了看,这个三针插口连有切换电路,就是说USB连线功能没有从硬件上省掉。否则只需将这个三针插口直连到单片机的A/D输入脚即可。可惜单片机贴片在LCD模组下,而LCD模组是焊死的,不取下它无法量这个三针插口经切换后,是否连到了单片机的串行口?
有了软件就可试一下。最多就是Tx和Rx接反而已,反过来就行。另外一条线已经接地。
请好心人给我软件

网友:
谢谢gzbill4提供的软件!
试了下,XP能找到USB设备,说明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无法给找到的设备安装驱动程序,软件里有提供win95/98/me/2k的驱动,试了试w2k的,不行。分析可能两个原因,一是软件安装包里的w2k程序不适合用在xp;二是充电器的单片机里取消了通讯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谁要,我可以发过去。

麻烦给一个zhangmingokok@yahoo.com.cn

网友(2009-09-14):
我也需要b8的软件,麻烦谁能发给我一份吗,我qq 34161804 谢谢啦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zpkun

网友C:
http://222.35.29.8:9203/4C8A0D55 ... stall_2.5.0.240.exe

网友D(2010-03-10):
我也想要一份,麻烦楼主传一份给我吧,我的是imax的B8 PRO,谢谢啦!!!!!
gaosheng042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