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轉角度的电机裝法

楼主(2009-04-08):
覺得很特別,有沒有大師可以講解、分釋ㄧ下好壞處呢! 想學學呢,感謝!:loveliness:
沒圖,只有視頻,
http://rc.insect.co.jp/modules/x_movie/x_movie_view.php?cid=4&lid=155
這是收改板本,
http://zoome.jp/Rai44/diary/1/

网友A:
简单说一下原理
电机安装在重心的后面,且力臂较长,拉杆平尾产生向下的力矩使飞机台头,推杆平尾产生向上的力矩使飞机低头,电机与平尾联动,作用是相同的,应该是为了补偿平尾效应,但这种动力安装方式不建议使用,因螺旋桨电机高速转动会产生陀螺效应,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会使模型俯仰安定性下降,导致操纵迟缓。

网友A:
大师可不敢
不过那哥们飞的还可以啊

网友B:
开眼界长见识了,谢谢LZ

网友C:
矢量推进法
《航空模型》上介绍过一种调节左右拉和上下拉的方法,用一个球头连接电机与机身,手动调节。
但这种方法需要保持球头部分不紧不松,保持良好接触状态的方法很雷人:松了,就在球头上涂一层502,干燥后加厚,就紧了。太紧的话,用砂纸磨掉一层502就松了

楼主:
謝謝解說! 雖然還不太董、在想像裡,她的轉向准會是怪怪的,但靈活性應該很高而不易控制呢! 但看見那个机手玩的花色就真是的……羡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