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 有些晃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08):
lama2 有些晃怎么解决?就是像喝醉了似的。

楼主:
是的,华的小lama2

网友:
沙发说的是你的lama2有双桨了,造成你所说的晃。

图画的不错啊。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
先看这几个地方!桨叶是否变形?主轴是否变形?还有就是飞机的尾巴不要去改动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

调节平衡杆和A桨之间的连杆长度,拿下来顺时针拧一圈然后装回去,看看是否有所改善,否则就反时针拧一圈……直到双桨基本消失为止。如果不论如何调节都无法消除,应该是轴弯了,必须换轴。

网友:
我的450也是这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主轴弯了

楼主:
按 tristone  的方法解决了晃的问题,但现在机尾飞的时候有震动原来没有。看久了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