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5 里面线烧了

楼主(2009-04-08):
昨天不小心在插上平衡口后连接主线时负极碰到了电池的正极,瞬间看到了火星,表面被焊在了一起,我用力拔开,不到一秒时间,但随后闻到糊味,  感觉里面有烧焦了。但充电还能工作,看看参数显示正常,还能给电池充电。打开壳子,看到里面有线路板上有根线烧断了。不知这根线是做什么的(在图片里立着的那个小线路板上右上角成直角的那根线),怎么烧掉了对3S充电没影响?
另外问问各位看看怎么修?可不可以焊根线?

网友:
那好像是地线(负极)
还没烧断
接根线就行

网友:
当初为什么烧是主要问题   直接连根线 不解决烧的故障问题很容易 使故障扩大!

网友:
问题不大,铜箔过流轻微烧灼,基本不用处理。

网友:
还能用就是没烧断
以后小心不要再短路了

网友:
没事,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烧断了,我的也烧过,原因是我把平衡接头接上后,T插线在充电器上的正负极反了,下常的应该是充电器提示电池接反,但可能是由于接了平衡插头,造成平衡插头的线路板将电池短路,把平衡插头的线路板就烧断了,找了一个元件的管脚,焊上了。
你这个也要焊,不然会影响平衡充电的

网友:
焊一条比较细的铜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