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lama2摔了一下,电池凹了一处,电量下降

楼主(2009-04-08):
华的lama2摔了一下,电池凹了一处,结果电量下降,充电时间也缩短了,请问各位高手还能恢复吗?摔一下这么重要吗?多谢回复!!

网友:
楼主本事真不小,这么轻的电池,保护严密的电池夹,竟然还能摔得凹进去一块。

不过反正电池不贵,副厂的也就15块钱。在电子市场也看到过卖这么小的锂电池,估计更便宜。

楼主:
主轴砸的,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

目前还可以4-5分钟啊?

网友B:
請問一下電池凹了就不能用嗎~因為鋰電本身很軟,我用手用力按一按就己經凹了~應該沒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電池凹了就不能用嗎~因為鋰電本身很軟,我用手用力按一按就己經凹了~應該沒問題`~

锂聚合物电池内部是很多层折叠的薄膜。楼主估计是由于伤到了里面的薄膜所以造成容量下降。

同样如果被金属尖锐物刺穿会造成短路,短时间大电流会造成瞬间升温起火爆炸,所以应该尽力避免。用手轻轻按压没有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聚合物电池内部是很多层折叠的薄膜。楼主估计是由于伤到了里面的薄膜所以造成容量下降。

同样如果被金属尖锐物刺穿会造成短路,短时间大电流会造成瞬间升温起火爆炸,所以应该尽力避免。用手轻轻按压没有事 ...

多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