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 hp 襟副翼混控方向调整问题

楼主(2009-04-08):
各位晚上好,本人最近收了个6exhp,同时用来飞固定翼,想实现襟副翼混控,结果实现的是副翼、水平翼混控,在这里有2点向大家讨教:
1、最初打算的是那种襟副翼混控,平时用副翼控制侧翻,着陆时2个副翼可以当成襟翼用。之前看过坛子里很多帖子,用3-s模式,1、6通道插副翼舵机,swsh选项:a调成50,e调成100,p调成0,尝试后水平翼、副翼混控成功,但是副翼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拉升降舵后水平翼向上,2个副翼也同时向上翻,如果调整副翼正反舵,那么做副翼的时候方向又是反的了,所以不知道怎么设定了。
2、如果能做成襟副翼混控,是副翼、水平翼混控(拉升降舵同时有反应),还是哪个开关可以控制2个副翼,一下由副翼切换成襟翼。
请赐教,知道不知道的都说两句嘛,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固定翼常用的方式吧,应该在固定翼模式下设置

非要用直机模式来设置,试试看把其中一个参数调成负值,相应的有可能舵机也要反向

楼主:
如果用固定翼模式,就只能用1-s模式,就没有混控功能,2个副翼只能用y线连接了。
你说的某个值调成负值我在回去试试,估计可行。

网友:
这点上dx6i就很强了

楼主:
设置成功,多谢老金提醒,a调成-50,e调成-100,尾翼反舵。多谢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