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铣床怎样

楼主(2009-04-08):
加强型台机、含电机、3档转速、无手扳、工作台面上拖板500X180、斜塞铁
一、用途:
XJ系列铣床适用于机械、小五金、汽摩配、电机、纺织等行业进行铣削加工,特别适用夹具、模具、工具以及其它中小零配件的铣削及批量铣削。其广泛的适应性、优越的性能,实惠的价格是中小型企业理想的首选设备。

二、性能和特点:
1XJ51具有手扳和丝杆传动二种进给,可根据不同的切削用具选择进给方式。垂直升降采用方形立柱,稳定性好,刚度高,可提高切削能力。
2、铣头主轴锥孔均采用标准的莫氏和724锥度,供各种刀杆、刀具的连接,从而扩大了使用范围。
3、本系列铣床操作灵活、简单、方便,如配上分度头、回转盘、平口钳等附件可完成铣、钻、镗、插、铰、刻线等工艺,实现一机多用。
4、本系列铣床安装调试方便,占地面积小,操作灵活。
三、主要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长X宽)mm500 X 180
工作台纵向行程(MAXmm200
工作台横向行程(MAXmm110
铣头垂直行程(MAXmm80
工作台T型槽数:3
工作台T型槽宽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55
主轴孔锥度:常规NT30 724,可供莫氏3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75-180(可供加高4070140
可装刀具直径(MAXmm20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320/7301140,高速420/9701515(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定制)
机床外型尺寸(长XX高)mm800 X 700 X 1500
机床净重(Kg):270

楼主:
加强型台机、含电机、无手板、斜塞铁
一、用途:
XJ系列铣床适用于机械、小五金、汽摩配、电机、纺织等行业进行铣削加工,特别适用夹具、模具、工具以及其它中小零配件的铣削及批量铣削。其广泛的适应性、优越的性能,实惠的价格是中小型企业理想的首选设备。

二、性能和特点:
1XJ61系列具有手扳和丝杆传动二种进给,可根据不同的切削用具选择进给方式。垂直升降采用方形立柱,稳定性好,刚度高,可提高切削能力。
2、铣头主轴锥孔均采用标准的莫氏和724锥度,供各种刀杆、刀具的连接,从而扩大了使用范围。
3XJ61卧铣主轴上方增加了横梁,用于支撑长刀杆,并采用滚动轴承结构的支撑套,加强了刀杆的刚性,满足了宽刀、双刀、套式铣刀的切削要求和高速切削工艺,从而提高铣削性能。
4、本系列铣床操作灵活、简单、方便,如配上分度头、回转盘、平口钳等附件可完成铣、钻、镗、插、铰、刻线等工艺,实现一机多用。
5、本系列铣床安装调试方便,占地面积小,操作灵活。
三、主要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长X宽)mm500 X 180
工作台纵向行程mm200
工作台横向行程mm110
铣头垂直行程mm110
工作台T型槽数:3
工作台T型槽宽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55
主轴孔锥度:常规莫式3#,可供莫式4#NT30 724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65-180
主轴中心至横梁中心距离mm100
可装刀具直径mm16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240/
机床外型尺寸(长XX高)mm800 X 615 X1300
机床净重(Kg):275

网友:
是村姑吗

楼主:
如果能像这种一样加立铣头的话,我觉得第二种更好,还应该可以改车床用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是在阿里上看到的,提示已经核实过,应该是真的

楼主:
我倒是最喜欢四楼的这种多用床,但它又贵又沉,300多KG还要6000多

楼主:
一楼这种好像比"村姑"要耐看一些

网友:
象村姑,贼壮实

网友A:
另一村庄的村姑

网友:
晕~~
又有人要上春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村庄的村姑

不是3A曾经梦见的春姑~~

网友:
好不好要看事物,做工如何看参数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好点,虽然名字有点。。。
XJ51。。。小姐我要?

楼主:
对比神机的XJ51,一楼的立柱是不是单薄了点?

网友:
好像比神机的精致些

网友:
这些结构都很难改数控吧.
铣床没有数控,基本干不了什么事儿了. 直来直去的, 连个小圆弧都加工不出来的.

楼主:
改数控是比较高端的玩法了,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必要的。如果非要弄个圆弧也要以用旋转台。且这些结构也不是难改,相比其它什么BF类的机,不方便的地方也只是机头太重了难驱动罢了,我这为这个问题我以用减速或者用螺距小一些的丝杆解决。而用过的DX都反映因为机头太重所以当钻用时很辛苦,这个也很好解决呀,把Z轴的手轮加大一些就行了,或者在手轮上打几个孔,插几条长手柄进去就行了,BF样式的机都是用长柄手轮的,要是也用这种手轮,我相信这种感觉会差不多。商家不弄个大手轮出来相信只是出于成本考虑.。这些问题我都了解了一下,就是不知道这种机器除了上面的问题外还有没有其它我不知道的大缺点,用过的DX们请出来说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好点,
不知道立柱和主轴箱的四个螺丝孔 孔距是不是正方形的?这样侧过来装可以改成立、卧铣。
楼主,给个连接地址吧!

楼主:
18楼的同学有意思吗?要不我们也搞个团购什么的

网友B:
Z轴看样子可以装步进电机,合适数控改造,但不确定,是否干涉,建议问问厂家。

网友C:
左看右看都像换了件衣服改了下打扮

网友D:
化了妆的村姑

网友E:
果然是人靠衣装

网友F:
光看价钱是不行的!

网友G:
不错也 不是神机的吧

网友:
无米之人,看看

网友H:
2000多到是很便宜

网友I:
看着都比神机的强

网友J:
尺寸再大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