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失败:我做 mini_Cassut

楼主(2009-04-08):
最近找到的一架mini_Cassut像真机,越看越爱。准备动手做一架,先把老外的贴上来分享分享。

4月21日把我做的半成品先发上来大家指点一下。

原机的图纸和制作方法是在网上看到的,转贴过来和大家分享。

转贴自http://www.rcgroups.com

Specs :

Wingspan : 18”
Length : 20”
AUW : 102g

Motor : 1811-2000kv 10g Outrunner
Esc : XQControl XP-7A (Pentium 6A alternative)
Rx : Spektrum AR6300
Battery : 2S250 Fullriver Lipo
Servos : Arced D531BB (A,E,R) – Digital equivalent of standard 3.7g servos.
Prop : GWS 6030DD的

4月28日晚开始组装电子设备。尾舵没有处理好,强度不够。装上了舵机,电调,电机和接收机,可以滑跑了。拿在手里全油门感觉一下推力,大概0.8的推重比(感觉啊)。手上没有电子称,不知道全重多少,还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周末试飞,到时候一起上图,争取上视屏。
5·2试飞。
不知是不是电机小了还是飞机重了,离地20公分就头朝下摔机。看来热熔胶实在太重了。准备换大电机,再把飞机尺寸放大1.5倍试试。

前部细节

前部细节

前部细节

前部细节

尾部。不太好处理

尾部。不太好处理

全貌。做了2架了,原因是我的切割工具不好,组装的时候误差太大。

全貌。做了2架了,原因是我的切割工具不好,组装的时候误差太大。

网友:
比例怪怪的。

楼主:
工具和材料准备

今天先准备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在坛子里搜过了,要想做好EPP或者KT得要有一套好刀,于是到淘宝上淘了2把刀柄,6包刀片。给老板说要好点的刀柄,结果就给我报价30元/把,好奇之下请老板一样发一把比较比较,收到后上图给大家也看看。

楼主:
工具和材料准备

想做有翼型的主翼还需要热切割工具。暂时还没有很好的想法,准备用大家都在用的电脑电源+琴弦。

问一下电脑电源可以用笔记本电脑的吗?

或者用电烙铁中的发热丝?

网友:
电源用12V2A就可以了,发热丝可以买吉他2号弦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用竹条弯个弓

网友A:
没必要用有翼型的

网友:
呵呵微型舵机和接受还有电调可从蓝箭那儿狗的

网友:
好可爱的飞机哦,颜色很鲜艳,飞起来一定很棒哦

网友:
粗壮的身体!

网友:
不错,楼主加油。

我也正打算用EPP做个小飞机,一起共勉吧

楼主:
今天在taobao买了EPP材料

3mm,5mm,20mm厚度的都买了。买20mm厚度的EPP是打算用来做有翼型的主翼的,还在找方法怎么切割呢

Epp

Epp

碳杆和碳片

碳杆和碳片

电机和螺旋桨。电机打了,买给KT机用的。

电机和螺旋桨。电机打了,买给KT机用的。

要找这个电机。好像比较贵的说

要找这个电机。好像比较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有翼型的

为什么没必要用有翼型的呢?有的话总会比没有好吧。而且还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翼型的做法,也找到了一个翼型图纸

楼主:
网上找到了EPP切割工具

楼主:
最近工作忙,只能一步步来了

先用A4纸答应图纸,看看能不能大致组装成型,一面浪费EPP材料。打印出来后发现,实际尺寸和图纸上标注的尺寸差别还蛮大的,主机翼短了15mm左右。所以还需要想办法修改图纸才行。顺便把图纸剪好拼装试一下

机内的骨架

机内的骨架

机身蒙皮

机身蒙皮

网友:
A4可以打印的,默认用A4打印出来是94%,用100%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我也在作,不知道你用1504电机效果怎么样,我QQ81121410,大家交流下

网友:
epp一般在什么地主买?

楼主:
试做了2架半成品,效果不太满意。主要原因是切割工具不顺手,用裁纸刀和手术刀切割精度不足,拼装的时候误差太大。
看来要找“金刚钻”才能继续下去了。

晚上再抽空上图。

网友:
哥们,EPP切割工具哪里可以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