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机开关

楼主(2009-04-08):
前几天有同学问:起动机的开关怎么做?我把我做行星齿轮起动机的开关的做法让大家参考一下,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首先找一块铜片,大约10mm左右,长度视马达的长度而定。在适当的位置上钻一个孔,直径要比马达电源输入螺丝大2mm。再用热缩管把铜片包起来,在开孔的位置用皮带冲(直径跟马达电源输入螺丝一样大)冲一个孔(要在铜片哪个孔的中间)

然后把铜片套在电源输入螺丝上,再在上面放一个绝缘介子,

再放上用继电器上的触点改的触点,拧上螺丝就基本上可以了。如果要好看一点就加个盖子和按钮就行了。

网友:
一次次图解,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没有工具哈,唉,看来只有买一个了,DIY的要求太多了~~!~!帮顶,好漂亮~!~!

网友:
LZ有多少引擎呀,光启动机就2个了??

网友:
D是要有些设备地!
不过谢谢LZ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止呢.一共有3个.我现在是飞50CC的.

网友:
其实,何必呢?在原基础上,加1个摩托车启动用的继电器,不就行咯?既美观,又实用,更便宜,最紧要是:不怕发热

网友B:
在市场买个微动开关就解决了,何必自己加工那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市场买个微动开关就解决了,何必自己加工那么费劲

不是吧?哪个微动开关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