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容量测试(10A电流)

楼主(2009-04-09):
因为那个平衡充的插头线还未到手,所以只能测试单节A123电池了。采用0.3MM厚的镍带点焊了两个极耳,方便鳄鱼夹操作。有个情况事先说明一下,就是本人的“Hyperion 0610i-DUO2”充电器只能设置A123的放电截止电压最低为2.5V,而厂家的指导标准是2V,所以说,最终的测试容量要比正常值略小,为2188MAH左右,结果很令人鼓舞。不多说了,采用10A电流充放电,看图,什么都清楚了......

点焊上两个极耳,这是测试用的。正常组装应当用至少两条0.3MM厚的镍片。看了一下,原配的A123上的镍片也就至多0.3MM厚。

以下图片均为充电状态中...10A的充电电流,用手摸了一下鳄鱼夹,微热,放心了!

充电开始时是10A,过了几分钟后电流就开始下降了

温度上升不多,基本也就26℃左右,室温为19℃。

充了近10分钟,充入了1324MAH的容量。

15分钟左右,电流继续下降,此时为5.92A。

充电结束,用时24分钟。

充入了2187MAH的容量。

以下为放电过程...

用时14分钟,截止电压为2.5V,应当设为2V,这样,还能多放出许多容量的。

放电容量为2188MAH,满意了,呵呵!

网友:
还研究的挺透彻的

网友:
8错 好充电器

网友A:
不过A123一低过2.8,电压就急跌,没有什么电的了,以10A放电的话,可能10来秒就跌到1.X伏的了

网友:
我的20节a123基本还可以,都23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A123一低过2.8,电压就急跌,没有什么电的了,以10A放电的话,可能10来秒就跌到1.X伏的了

从我的测试过程来看,不是这个样子的。本贴中的图片,只是我整个测试过程中极少的一部分。电压低过2.8V时,并没有出现急跌的情形,还是稳稳的放电。但我的测试也有局限性,毕竟是10A放电,不是实际使用中的30~40A的情形。

网友:
不错,有这样的容量用这也放心了,,,,还有就是你的电池看下是不是夹子接触关系,单节是完全可以10A的,
如果接触保证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是电池的内阻大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我的测试过程来看,不是这个样子的。本贴中的图片,只是我整个测试过程中极少的一部分。电压低过2.8V时,并没有出现急跌的情形,还是稳稳的放电。但我的测试也有局限性,毕竟是10A放电,不是实际使用中的30~40 ...

3V以下急跌是发生在小电流放电,但是我不清楚LZ 10A下3V-2V的放电容量有多少,如果这段容量过多,说明电池性能不好了.容量聚集区电压过底.

楼主:
过两天再做测试,用PC监控,用曲线说话,呵呵!

网友:
充电器不错,什么牌子? 多少钱?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充电器的,你用电池夹是不行的,内阻大了,如果直接焊上的话可以14-15分钟充满

网友:
一看就是职业杀手!

网友:
很强的充电器

网友:
好资料,定,
这样的测试数据贴才能较真是的认识A123,光说爆不爆,太虚了

网友:
如果多节冲,还搭车突突这充电机平衡冲的性能。。
希望楼主快整。正在考虑整这套电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A123一低过2.8,电压就急跌,没有什么电的了,以10A放电的话,可能10来秒就跌到1.X伏的了

A123的放电相对于锂电更为平稳
10A不过就是5C的放电
可以参考一下原厂的放电曲线
10A的放电在1800mah以前应该都在3V以上

如果会降到2.0V以下这电池基本已经是过放了(没电)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扎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3的放电相对于锂电更为平稳
10A不过就是5C的放电
可以参考一下原厂的放电曲线
10A的放电在1800mah以前应该都在3V以上

如果会降到2.0V以下这电池基本已经是过放了(没电)

这套Hyperion 0610i-DUO2充电器,有A123的预设置,但我怎么设定放电终止电压,都是最低2.5V,所以,我的整个放电测试,都是放电到2.5V截止,想过放,都不可能。

中午又点焊了一组3S电池,两条镍片中间点焊了一块小镍片,然后上锡,最后再点焊到A123上,防止电池过热。镍片太厚,A123壳体也厚实,需要的点焊电流也大。晚上有时间再把平衡充插线和主串充14AWG硅胶线焊上,再做平衡充电测试。先上几张图:

网友:
lz的123看起来很新啊

网友C:
我也入手A123电池了,但对此电池性能和具体参数还不太了解

为什么放电容量比充入的容量还高啊?

我这两次放电都是放到2V,电池伤害大吗?

请问楼主的电池组热缩管和平衡头在哪里买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手A123电池了,但对此电池性能和具体参数还不太了解

为什么放电容量比充入的容量还高啊?

我这两次放电都是放到2V,电池伤害大吗?

请问楼主的电池组热缩管和平衡头在哪里买的?

谢谢!

“为什么放电容量比充入的容量还高啊?”

应该是在充电时的剩余电量比放电后的剩余电量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放电容量比充入的容量还高啊?”

应该是在充电时的剩余电量比放电后的剩余电量多一点。

有道理

网友:
配件在哪里买的?

网友:
2.5放到2.0没多少电的

网友:
放到2.0那就是过放了!!A123虽然耐操,但也不要故意过放啊!

况且2.5-》2.0也只有一点点容量了

网友:
没太大事儿,我的有忘记关掉电源放到0V的,强制冲入,照样用,没看出啥影响,还是我自己组装的电动车的电池,用10C放电1年半了,没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放电容量比充入的容量还高啊?”

应该是在充电时的剩余电量比放电后的剩余电量多一点。

严格说,MAH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容量。MAH数乘以相应的电压才是真正的能量数。SONY等电器的锂电就不标MAH数,而是标瓦时数(即以特定瓦数的功率放电的时间数),这才是真正的蓄能数。充电时全程电压肯定比放电时的电压高。所以虽然放电与充电时的MAH数相差不多,甚至放电时的MAH数略高,但是乘以全程的电压后,充电时消耗的总能量数肯定是大于放电时放出的能量数的

网友(2009-09-18):
看不到图了呀

网友:
楼主你这张太猛了

网友:
这种容量测试都是不准的,每次测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有专门的仪器测容量的

好像工具狂人另外一篇帖子 他就买了那个设备 贵的很 抵得上一个600的全套飞机了

网友:
比较疯狂
那些线得用5年了

网友:
感情现在都向专业化,科技化发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那个平衡充的插头线还未到手,所以只能测试单节A123电池了。采用0.3MM厚的镍带点焊了两个极耳,方便鳄鱼夹操作。有个情况事先说明一下,就是本人的“Hyperion 0610i-DUO2”充电器只能设置A123的放电截止电压最低 ...

得伟自己设置的截止电压就是 2.5V ,36V 的锂电池,10S ,25V保护板自动断电

网友E:
喜欢123   450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欢123   450太重了

回楼上
所以说大多数人的宿命都是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