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用控还是专用手柄?

楼主(2009-04-09):
菜鸟,想练模拟器,不知该用控?还是专用的模拟器手柄?

2年前入手翼龙4通,到现在都没飞,汗!经济危机啦,没事做啦,玩玩飞机。

翼龙是艾特的套装,有一个四通的控。刚入手的时候音频线连接FMS玩过几回,好像不稳定,挺抖的。

用专门的模拟器手柄,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哪一种更适合我?

如果推荐手柄,推荐哪一款?可以说说么?呵呵。入门除了FMS,还有什么模拟器更适合一点?

潜水员在这里先致谢了。

网友:
潜水深度不够  继续

网友A:
其实模拟器就是练习飞行感觉的,套装模拟器和外接线遥控器都是一样的,两种控的区别就在手感,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电脑上飞和现实中飞是不同的感觉,在模拟器上飞到100%的升降,在现实中未必不炸机,练模拟器,主要上要你有那种感觉,和一般性的操作认识,和现实不一样的!~!选择你方便的使用~!~!

网友B:
飞鹰模拟器不错100都不到,几种常见的模拟器都包括了,还有usb狗,不必再为音频接口犯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模拟器就是练习飞行感觉的,套装模拟器和外接线遥控器都是一样的,两种控的区别就在手感,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电脑上飞和现实中飞是不同的感觉,在模拟器上飞到100%的升降,在现实中未必不炸机,练模拟器 ...

嗯,主要是练习、固化条件反射。先把最基本的操作搞定。

我目前只有一个翼龙的四通控,音频线连接不稳定。暂时没有升级的打算。这种情况下,是否买一个USB的专用手柄玩模拟器效果好一点?稳定性、兼容性方面能有提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鹰模拟器不错100都不到,几种常见的模拟器都包括了,还有usb狗,不必再为音频接口犯愁

谢谢推荐,这方面刚起步,什么都不清楚。我来搜一下,呵呵。

搜了一下,很多人推荐,不过价格好像要200多哦,现在最新是5.5的了。

翻出个老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640

网友:
现在的凤凰模拟器就包含飞鹰了啊   才100多! 买手柄没必要,直接买个控以后真机也可以用,手柄只能玩模拟器!  手感还是有些区别的!